[原创] 芯片架构?

楼主(2018-12-09):
经常听别人说芯片的架构,对这个概念很模糊,有什么书籍推荐,关于架构设计什么的,或者哪位前辈介绍一下什么是芯片架构,具体包括哪些方面的工作啊?

网友(2019-02-21):
主要包括大的功能模块的划分,总线选择,数据和控制通路的分流,存储结构的设计等等,对经验要求比较高。

网友A(2019-04-22):
架构和设计经常吵起来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架构和设计经常吵起来。。。。

那是因为架构并非设计出身

网友:
学习很多的算法,然后优化起来,架构就出现了。看x86-386的数字其实很简单,但是到了Sandybridge,就复杂了

网友(2020-11-20):
  FPGA芯片架构设计与实现

网友:
用什么工艺,能做多块,能做多大,用什么总线,用什么cpu,用多少mem, 用多少io,怎么低功耗,哪些软件做,哪些硬件做 等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