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问这个电路如何理解

楼主(2018-12-10):
希望有大神指导下

网友:
小弟拙見,在此拋砖引玉,如有谬误之处還望请高手指点,不貹感激.

此电路应为一constant-gm bias circuit,右側电路部分再將其產生的PTAT current透過电流鏡(MI10)引出來.
NMOS(MI6/MI7/MI8/MI9)構成 constant-gm NMOS部分,主要管子應該是MI6和MI7, MI8与MI9只是用來增加管子
長度,进而改善匹配.
PMOS裡MI3 & MI4起到了与MI6,MI7相同作用, 而MI1与MI2也是為了增加管子長度
NMOS MI5則是一個啟動电路,當电路不运作时沒有电流 ,PMOS gate电壓较高而NMOS gate电壓低, MI5可以將PMOS gate电壓拉低,
NMOS电壓拉高,进而才有电流. PMOS电流再mirror到MI10.

這張図是否有点問題: PMOS MI3是否应该drain 與gate有連接?否則無法形成一個正常運作的constant-gm bias circuit.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万分感谢,讲的很详细

网友:
很常见的ibias电路了,MI5作为启动电路,可以看下拉扎维的《CMOS集成电路设计》就有

网友:
对的,MI1 MI3等效为一个长一点L。电流镜器件L长一点 对 输出阻抗 噪声 匹配 都有好处。

网友(2022-04-24):
MI3应该是二极管接法,不然drain端悬空无法确认电压,不能形成constan gm的环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