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tcl/tk open命令如何打开后缀为gz的压缩文件

楼主(2018-12-10):
需要用脚本实现zgrep的作用,但是open命令无法正确读取带gz压缩文件的内容,有什么好 的办法解决,求高手解答一下

网友:
TAR来解压缩,在用open不行吗?写个shell脚本就行了吧?

网友(2021-02-24):
below 8.5 version

set f [打开" | gzcat $ filename"]
设置数据[读取$ f]
close $ f

8.6 & upper
  set f [open $ filename]
zlib push gunzip $ f
设置数据[read $ f]
close $ f