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最小规则限制DRD

楼主(2018-12-10):
最小规则限制的space可以更改吗?怎么更改??

网友:
这是drc规定的,为啥要改,不用可以关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就像ic下的DRD rule options

网友:
不习惯用,一般熟悉的工艺也用不上,一般都是关掉的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ic5下的,drd rule options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熟悉工艺了各种规则基本都知道,drd开着其实没啥用,我也没改过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