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石英晶振上电仿真不起振

楼主(2018-12-10):
电源上电仿真不起振,但给电感加初始电流仿却起振,实际到底能不能起振?

网友:
首先晶振起振的基本条件是否满足,负阻是否能达到起振标准.
其次,tran仿真的max step是否有设置.
最后,仿真时间是否足够长.
如果都满足条件,就不会不起振,增加初始电流只是起缩短起振时间作用.

网友:
在max step中设置一下,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max step设置成多少?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一般设成晶振周期的1/100左右.

网友:
tran仿真的话,收敛算法要选择一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