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工艺参数对应的文件

楼主(2018-12-10):
做transformer怎么在PDK中找衬底电阻率,介电常数,金属电导率等工艺参数?
TSMC的Calibre文件夹中rules中好像有金属方阻的大小?

网友:
一般有电参数的单独文件

网友A:
rules单独文件中 有金属方阻的大小

网友B(2019-12-19):
引用 网友A:
rules单独文件中 有金属方阻的大小

想问一下具体这个rules文件在哪?找了calibre目录下,没有找到,使用的是TSMIC16NM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想问一下具体这个rules文件在哪?找了calibre目录下,没有找到,使用的是TSMIC16NM的
...

PCM测试的数据里应该会有

网友(2024-03-13):
请问楼主找到电阻率那些工艺参数了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