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calibreview电路提取问题

楼主(2018-12-10):
各位大神,请教个问题:在提取寄生电路的时候,报如下这样的错误怎么解决呀????

      ERROR: could not find mapping file pin"minus" for device ores0 on the mgc rve_device_template line for that device.

网友:
你传的图片没显示出来哦
推测应该是你的calview.cellmap有问题造成了
请问你有没有使用foundry提供的cellmap,有没有查过报错的device在cellmap里面有没有定义,如果是缺少定义就自行添加一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