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vcs解析后在vcs中找不到WORK

楼主(2018-12-10):
synopsys_sim.setup设置如下:
-- Default workspace (Current dir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WORK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> DEFAULT
DEFAUL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: ./work

1. vlogan -work DEFAULT -full64 -sverilog -f filelist_verilog.v(包含glbl.v和sim_tb_top) +incdir+../../../imports
2. vhdlan -work DEFAULT -full64 -f filelist_vhdl.vhdl -l vhdl.log
3. vcs -full64 -fsdb   WORK.glbl WORK.sim_tb_top -l vcs.log
第三部 vcs 找不到 WORK.glbl WORK.sim_tb_top ,哪里有问题 ?

网友:
正确的是DEFAULT.glbl和DEFAULT.sim_tb_top。

楼主:
请教楼上,现在就弄了个最简单的文件led_test.v如下,换DEFAULT还是不行
led_test.v

`timescale 1ns / 1ps
module led_test (
                  sys_clk ,
                  rst_n,
                  led
             );
input sys_clk;
input rst_n;
output [3:0] led;

reg [31:0] timer;
reg [3:0] led;

  always @(posedge sys_clk or negedge rst_n)
    begin
      if (~rst_n)
          timer <= 0;
      else if (timer == 32'd199_999_999)
          timer <= 0;
      else
            timer <= timer + 1'b1;
    end

  always @(posedge sys_clk or negedge rst_n)
    begin
      if (~rst_n)
          led <= 4'b0000;
      else if (timer == 32'd49_999_999)
          led <= 4'b0001;
      else if (timer == 32'd99_999_999)
          led <= 4'b0010;
      else if (timer == 32'd149_999_999)
          led <= 4'b0100;
      else if (timer == 32'd199_999_999)
          led <= 4'b1000;
    end
endmodule
先用命令 vlogan -full64 -work DEFAULT  led_test.v ,
[lq@simuhost simu_test3]$ vlogan -full64 -work DEFAULT led_test.v

Warning-[MXIR-W] VCS-MX build is required
  Please make sure that vlogan is from the intended build.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hronologic VCS (TM)
         Version L-2016.06_Full64 -- Wed Dec 12 14:40:33 2018
               Copyright (c) 1991-2016 by Synopsys Inc.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LL RIGHTS RESERVED

This program is proprietary and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of Synopsys Inc.
and may be used and disclosed only as authorized in a license agreement
controlling such use and disclosure.

Parsing design file 'led_test.v'
CPU time: .052 seconds to compile
上面有个 报警 ?

得到下图
得到上面内容,对吗 ?是不是不太对,work目录里就一个AN.DB文件夹,AN.DB里就是 上图那一堆,
里面 也没有个啥叫led_test的文件,然后vcs -full64 DEFAULT.led_test,得到错误提示
[lq@simuhost simu_test3]$ vcs -full64 DEFAULT.led_test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hronologic VCS (TM)
         Version L-2016.06_Full64 -- Wed Dec 12 14:25:12 2018
               Copyright (c) 1991-2016 by Synopsys Inc.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LL RIGHTS RESERVED

This program is proprietary and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of Synopsys Inc.
and may be used and disclosed only as authorized in a license agreement
controlling such use and disclosure.

Error-[SFCOR] Source file cannot be opened
  Source file "DEFAULT.led_test" cannot be opened for reading due to 'No such
  file or directory'.
  Please fix above issue and compile again.

1 error
CPU time: .087 seconds to compile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你安装的是VCS,而不是VCS-MX。去装个VCS-MX吧。还有回复问题的时候要在我的回复下面点回复,要不我看不到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对了,你前面那个应该是work的,不需要改成default,我看错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如上图所示,我装的是vcs_mx,无论改不改成default,在vcs中找不到在vlogan或vhdlan下 解析的文件,请教下:映射库的正确方法是怎么弄,你那是怎么映射库的 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你which vcs,看看出来什么信息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这个信息,都是按说明书来的,咋就不行呢 ?

楼主:
坛子里有哪位知道吗 ?研究了下说明书,也没发现使用不一致的地方 ?
帮我看一下,请吃大餐

网友(2020-09-07):
挖坟请见谅,我也出现同样问题,已解决。
当初网上搜问题只发现这么一个帖子是相关的,给出我的问题及解决方法,以供参考。

问题出在VCS_HOME环境变量的设置上,确认方法是输入vlogan -help,如果提示VCS_HOME可能设置错误那就基本八九不离十了。我的VCS_HOME原先设置成vcs的安装路径,把它改为vcs-mx的目录即可(我是在.bashrc里用export命令添修改的)下图为修改完毕的结果,具体路径得自己确认下,前提是已经装了vcs-mx

网友(2021-03-17):
can anyone please share vcs 2020 thank you