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milkyway用lef创建FRAM时出错:ERROR : No length unit definition in library

楼主(2018-12-11):
milkyway用lef创建FRAM时出错:ERROR : No length unit definition in library,LEF IN路径设置好之后,点击OK,milkyway library没有生成FRAM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没有读入tf文件吧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tf,map文件都设置好了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tf文件technology列表里的Length检查下,我觉得应该是你的tf有问题,再检查检查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这个tf文件有问题吗

网友(2020-03-21):
我也是遇到了这个问题。。不知道楼主最后怎么解决的呢?

网友(2020-08-05):
read_lef时选overwrite existing tech选项就能解决。

网友B(2021-02-02):
楼主的问题最后怎么解决的呢?求告知

网友(2021-06-30):
引用 网友B:
楼主的问题最后怎么解决的呢?求告知

原因是lef的单位和tf文件不同:DATABASE MICRONS和lengthprecision

网友(2023-08-15):
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?

网友(2024-06-11):
(尝试了三小时,参考了前楼大佬说的单位不同,不知道对不对,供大伙参考)我看了下.tf文件里的lengthPrecision单位为micron,就把.lef里的DATABASE MICRONS的MICRONS的S去掉,然后我的milkyway下就跑出了FRAM文件夹了

网友(2025-08-06):
tech file和tech lef file有冲突。milkyway设置了tech file,LEF IN界面不要设置teck lef file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