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解决] Calibre Fast XOR 问题

楼主(2018-12-11):
使用calibre DRC gui界面run Fast XOR的时候是需要什么特殊设定吗,经常跑不动,按照提示添加了如下两条option以后又出来一堆error还是没办法正常跑出结果,很困惑

layout BUMP2 200
LAYOUT INPUT EXCEPTION SEVERITY DATATYPE_MAP_TARGET 2

之前跑lvl都是用的drv,没用过这个Fast XOR,希望用过的朋友可以指导一下,谢谢

网友:
一般不用gui 跑XOR
因为你要先产生一个xorrule , 其实是对比的layermap
run的时候和DRC一样
calibre -drc -hier -turbo -hyper xxx.xor 就好了

不过XOR确实是比较慢的。尤其是GDS 比较大的时候

网友:
我们用只要点开 create XOR rules file 就可以了。其他不用设置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谢谢,那您一般用什么跑会比较快呢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哈哈,最终发现就是因为少点了这个create XOR rules file,
傻乎乎直接用的drc的rule file跑才一堆问题
第一次跑要自己产生这个rule file,还是我自己没搞清楚,谢谢啦

网友A:
第一步 产生一个xor rule
dbdiff -system gds -design $design_GDS -refdesign $refdesign_GDS  -write_xor_rules xxx.xor
第二步
calibre -drc -hier -fx xxx.xor

想再快就加 -turbo -hyper
再快就加 -remotefile  合并多个服务器来跑

网友:
XOR需要填文件?我的不用啊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您说的这个dbdiff因为命令太长,所以偷懒比较少用,哈哈,一般都是用的calibredrv,那时候看到自带的有FAST XOR就想着试一试,结果犯糊涂了一时没想明白,谢谢大神解答,哈哈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嗯嗯,如果不点选create xor rule file的话就需要啦,哈哈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   可以自己写一个tcl 或者shell 包装一下,直接批处理一键完成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跑出来的报告怎么看,没有看懂区别

网友:
回复 网友E:

   报告highlight 的是两个GDS不一样的地方

网友(2019-04-08):
xor是什么东西,在什么情况下去run。有没有大佬详细解释一下 谢谢

网友:
1在GUI界面的inputs Run选项中选择 create XOR rules file。
2选择好需要对比的两个版图所在library和cell的名字,根据实际需要选择是否Export from layout viewer。
3如果觉得执行的慢,可以选择多线程去run。
其他特殊设置我们就没有了,查看结果的时候需要对照layermap文件去查看哪些层次有差分。

网友(2020-04-09):
引用 网友A:
第一步 产生一个xor rule
dbdiff -system gds -design $design_GDS -refdesign $refdesign_GDS  -write_xor ...

谢谢。
这个解决问题了

网友(2021-05-09):
引用 网友A:
第一步 产生一个xor rule
dbdiff -system gds -design $design_GDS -refdesign $refdesign_GDS  -write_xor ...

十分感谢,自己是真想不到

网友:
check create xor rules

网友(2025-06-10):
在用gui做lvl的时候,在mapping files的位置加上layermap,生成的xor文件和最后的结果就不会以gds number的形式出现,而现在我想要用dbdiff来产生xor,之后再进行lvl验证,我需要怎么做才能让我的xor文件和最后的结果都达到和用gui相同的结果呢,我的做法是在dbdiff后面跟上-exclude <layermap_file>,但是结果是报错,导致xor文件也没办法产生,是我的layermap有问题吗还是别的什么?希望有大佬能帮忙解惑,感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