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电路中有两种数字电源轨的数模仿真如何进行?

楼主(2018-12-11):
电路中有两种数字电源轨1.8V/5V,数模仿真中的connect rule连接数字信号和模拟信号之间的转换,请问下这个connect rule可以针对某个模块给定么?

网友:
有點複雜,但是能做到。

主要通過amsd實現,你可以在cadence中搜索designing with multiple power supplies看幫助文檔。

网友:
5v的logic应该很少吧。。。。。当成analog处理

网友(2021-12-11):
这方面华大做的很好,他们家可以按照模块来插ie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