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关于capless LDO中频段(带宽左右)PSRR很差的疑问

楼主(2018-12-11):
设计了一个capless LDO,采用push-pull结构,电路示意图如下,采用常规弥勒补偿,现在仿真下来,发现中频段(带宽左右)PSRR很差,大概分析了一下原因:因为中频段,弥勒电容近似短路,功率管变成一个diode,负载电流不变的情况下,输出基本跟随输入,导致PSRR很差,我也尝试了把弥勒电容跨接在第一级运放的输出,但是效果甚微,我感觉capless LDO应该都有这个问题,想问下做过的朋友,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改善这个频段的PSRR,也欢迎大家一起讨论这个问题.

电路示意图

电路示意图

PSRR仿真图

PSRR仿真图

楼主:
大家都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吗

网友A(2020-06-18):
这个问题挺难的,capless做高psrr好像有点难,有消息吱一声。。。’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问题挺难的,capless做高psrr好像有点难,有消息吱一声。。。’

psr本质就是输出对地阻抗,与“输入对地阻抗”之比,
提供无非就是两种途径:
(1)减小对地阻抗,如增加负载电容
(2)增大输入到输出阻抗,如增加EA带宽,功率管加电感?

网友(2021-04-28):
这种capless LDO好稳定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