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解决] PSS仿真报错!

楼主(2018-12-11):
PSS仿真老是报错
有人帮忙解答一下么?这实际上是个什么问题?需要怎么处理?

网友:
我觉得提示很清晰啊,要你用64位的版本,内存不够,应该是仿真量比较大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这个是cadence配置的问题么?请问您知道如何配置成64位的么?

网友:
ADE->SetUp->Eniviroment->选中Run with 64bit binary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谢谢!

另外还找到了方法!
启动命令后面加个 -64 也行
比如ic61 -64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PSS跑几百微秒?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  不是的,前200us是设置的稳定时间,pss只跑8us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