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differential op amp stability simulation problem

楼主(2018-12-11):
請問各位大大  我在跑雙端輸出的穩定度分析遇到了問題
一般單端feedback很簡單的可以直接斷開加ac signal去求穩定度

但是雙端的部分該怎麼做呢  需要斷一邊  還是兩邊都斷開

小弟用的是hspice lstb指令

圖和.sp檔在附件

麻煩各位幫忙解答  謝謝~~~

网友:
两边都断,参看hspice手册
差模环路
.LSTB mode=diff vsource=vp,vn
共模环路
.LSTB mode=comm vsource=vp,vn

楼主:
我將vlstbp以及vlstbn兩邊loop斷開
跑出來的gain是負的  所以覺得很奇怪

才想上來問大家還有沒有其他想法  順便幫我看看.sp哪邊還需要改正的  麻煩各位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