软件定义的GPS和伽利略接收机这本书提供的matlab代码运行出错

楼主(2018-12-11):
软件定义的GPS和伽利略接收机这本书提供的matlab代码运行出错。(代码链接: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i3r7Pch )有哪位之前运行遇到过同样的情况么?谢谢。捕获和跟踪好像没有问题,最终位置解算有问题。

网友(2019-05-16):
你好,代码在matlab 7上是可以正常运行的。在matlab 2017a上运行报错的。
我成功为代码进行了适配,并编写了脚本比对得出的结果,应该是没有问题的。

解算部分,需要依赖的M文件已包含

网友:
之前没有接触过卫星的知识,只是帮同学做毕设的程序设计部分。希望能帮到楼主。

postNavigation.m:

  1. 1、
  2. for channelNr = activeChnList

改为

  1. for channelNr = 1:numel(activeChnList)

channelNr 应为1或2或3......或8。但诡异的原因,channelNr可能意外的变成一行矩阵[1,2,3,4,5,6,7,8],导致接下来使用channelNr 的代码报错

同样的问题出现在,

calculatePseudoranges.m

  1. %--- For all channels in the list ...
  2. for channelNr = channelList

改为

  1. for channelNr = 1:numel(channelList)

postNavigation.m:

  1. activeChnList=intersect(find(satElev>=settings.elevationMask),readyChnList);

改为

  1. 3、activeChnList=intersect(find(satElev>=settings.elevationMask),readyChnList,'legacy');

或者

activeChnList = intersect(find(satElev >= settings.elevationMask), ...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adyChnList);
     if size(activeChnList,2) == 1
         activeChnList = activeChnList';
     end

因为原本satElev=[inf,inf,inf,inf,inf,inf,inf,inf]为行向量,
第一次运行代码

  1. activeChnList=intersect(find(satElev>=settings.elevationMask),readyChnList);

activeChnList仍为行向量
但代码往下运行satElev = navSolutions.channel.el(:, currMeasNr);
因为等号后面是列向量,导致

satElev = [number_A;
               number_B;
               number_C;
               ......;
               number_H]

第二次运行代码

  1. activeChnList=intersect(find(satElev>=settings.elevationMask),readyChnList);

将会导致activeChnList变成列向量
进而引发接收机判断卫星数量时出错

  1. if size(activeChnList, 2) > 3

size(activeChnList, 2)取activeChnList的列数,列向量为1,所以导致总是返回1.则程序就走不通。
所以保证activeChnList是行向量是关键。可以在activeChnList=intersect(find(satElev>=settings.elevationMask),readyChnList);之后添加'legacy',或者检测当activeChnList是列向量则转置。

网友:
你好,请问有MATLAB生成中频信号的程序吗?

网友(2021-09-13):
这个可以么?

网友(2025-08-20):
我想问一下,同一个数据集(纯gps),运行这个代码出现了数组越界的错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