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ilvaco Tonyplot 结深耗尽区

楼主(2018-12-12):
请教一下,Silvaco 的 Tonyplot 有个Junction,里面的Depletion Factor具体应该怎么设置?手册里只有一句话:Depletion factor is the value of the ratio of majority carriers to doping used to determine the depletion region edge。这个说的多子与掺杂的比值是哪边的多子与哪边的掺杂的比?

网友:
同样迷茫的路过,这个论坛讨论这个太少了,同样人们逛这里的也少了

网友:
就是指同一区的多子和参杂浓度的比值(N区就是电子,P区就是空穴),用来确定耗尽区边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