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icc 中report_noise 问题

楼主(2018-12-12):
我这里使用report-noise 看si的violation, 结果报出来的violoation只有 area的violation,不知道这个report_noise -slack_type area 这个violation要不要修,有什么影响。

网友:
这里的area是noise的height*width,slack type可以是height, area, area_percent。noise violation理论上需要修,不然有可能出现logic failure。建议用PT去报noise,毕竟ICC用的RC模型没有抽出来的spef准确。另外如果在默认的noise分析模式(report at source)下有violation,可以将分析模式设成"report at endpoint",因为crosstalk noise导致的logic failure经过传播之后并不应一定会写到触发器中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谢谢了!我这里试一下使用 report at endpoint 看看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另外如果在默认的noise分析模式(report at source)下有violation,可以将分析模式设成"report at endpoint",因为crosstalk noise导致的logic failure经过传播之后并不应一定会写到触发器中。
请问,如果没有把错误的数据写到reg中,就不用修这个noise吗?

网友A:
回复 网友B:

我觉得要看公司的sign off要求。

网友(2021-08-05):
引用 网友A:
回复 网友B:

我觉得要看公司的sign off要求。

mark