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教Shift+C操作的高级用法!!!

楼主(2018-12-12):
如图所示,Shift+C怎么只切掉一个Layer,或者切掉Ring的全部层次???
我不知道怎么弄得,现在只能切掉Metal1了,不能切全部的Layer了!求教一下大神。

楼主:
如果哪位大神有6.1的教程分享的话,感激不尽!!!越详细的越好,哈哈!

网友A:
你这是MPP(MultiPartpath),MPP的每一层都有一个“choppable”属性,勾选,可切;未勾选,不可切。
关于MPP详细内容,可查help。

网友:
除了OD,其他layer都可以通过楼上描述的方法控制是否可切,记得选完要点edit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谢谢啦!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知道啦!谢谢大佬,因为我本来就是菜鸟一枚,而且刚接触6.1没多久,很多操作和快捷设置都不会。给您们添麻烦了!哈哈

网友:
哇,get到一个新技能。以前一直不明白为什么有些path可以全切开,有些不行。

网友C(2020-12-24):
引用 网友A:
你这是MPP(MultiPartpath),MPP的每一层都有一个“choppable”属性,勾选,可切;未勾选,不可切。
关于MP ...

请问6.1.7这个edit页面在哪打开的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请问6.1.7这个edit页面在哪打开的

Dear szcrazyboy,
选中mpp,快捷键“Q”查看属性,即可打开2楼图片所示界面“Edit ROD  multipart path properties”;
再点击图示中框出的“Subpart……”,即可打开“Edit ROD Subpart”,修改MPP的其他参数。

网友(2021-02-04):
一天一个小技巧

网友:
666,跟论坛大佬学了不少

网友(2021-12-14):
引用 网友A:
Dear szcrazyboy,
选中mpp,快捷键“Q”查看属性,即可打开2楼图片所示界面“Edit ROD  multipart path p ...

为什么我勾选metal 可切,其他layer也会自动勾选,取消之后metal的也没有了

网友(2022-08-01):
受教受教

网友:
这个我遇到过!你可以先选中path然后q看编辑面板有个subpart点击逐个选中层次 勾选choppable 然后勾完得选edit才算编辑成功。再回到q完之后的编辑面板选中choppable 然后shift+c