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自动打孔的skill脚本

楼主(2018-12-12):
当我们在画版图的时候两条交叉线需要自动对齐,在交叉的地方往往需要打孔,但是对于一个模拟版图来说,交叉区域打孔面积应该常常会超过交叉面积,有没有一种脚本能够让打孔的多少受到鼠标位置的控制。比如说一排孔起点为交叉区域, 而重点为鼠标当前位置。求助一个skill脚本,

网友:
不是自带有auto的打孔方式吗?

网友:
回复 2# 账户已登录 我用的自动打孔,经常会金属包孔不够的错误,请问你是否也会碰到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自动打孔只能打到覆盖的区域, 我想要的是那种,比如两条窄金属,打孔需要几个,这时自带的自动打孔就没有意义了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你使用的什么工艺? 我暂时没有遇到过!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不会啊,一般打出来的孔上自带的金属不会违反包via或者cont的DRC啊,有时候金属太窄,孔上自带的金属会冒出去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不好意思,其实我没太明白你描述的是哪种情况,是两条金属交叠的区域不足以打下via或者cont吗?
有时候出问题也和使用的工艺pdk有关系,我之前用hhgrace的pdk打孔一般没遇到过问题,最近用TSMC的反倒有点问题

网友:
回复 6# 账户已登录 就是你说的这种情况 金属太窄,就会出现金属包孔不够,要删掉重新手动打,这个我该怎么破?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SMIC

网友D:
请教下软件自带的打孔设置窗口在哪?我还不知道画版图可以自动打孔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51:create cont (默认快捷键o) → Auto Contact
61:create via  (默认快捷键o) → Mode:Auto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目前我也没有好方法,遇到这种情况我也是手动打,或者自己做一些特殊的能在窄金属上满足DRC的via来用(就是两端凸出去多一点,侧边满足min. enclose rule即可)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o+F3 后弹出一个对面框 默认是sigle 模式  选择auto 即可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谢谢  您的分享!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多谢明天试试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多谢明天试试

网友:
可以用面积来打孔,比自动打孔的drc少

网友:
回复 网友E:
请问怎么用面积打孔,具体怎么操作?我用软件自带的auto打孔,打出来的孔都是最小间距,但是对于4x4以上的孔需要加大孔间距,找了半天没找到设置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你看一下你打孔的界面在Compute From选项中有没有Drawn Area这一选项,如果有的话点上之后再点option把Fill overlap with enclosure点上打的孔就会把整个金属层填满,如果没有Drawn Area这一选项就需要在cdsenv里面设置了

网友D:
回复 网友E:

有的,我点了,能打满,可是4x4以上,drc规则孔间距由0.11变成0.13,但自动打孔出来的默认是0.11间距,这可以设置吗?让自动打出来的孔间距变成0.13或者0.13以上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    o自动打孔 o+F3自动打孔设置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在打孔的界面有spaceing X和spaceing Y啊  设置这个就可以

网友(2021-08-25):
引用 网友D:
请教下软件自带的打孔设置窗口在哪?我还不知道画版图可以自动打孔

按快捷键o,弹出Creat Via窗口,最上面一排点Auto,点Hide,鼠标点击金属覆盖区域就打上了,Options可以设置打孔类型,一般自动打孔需要调节孔间距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回复 网友E:

有的,我点了,能打满,可是4x4以上,drc规则孔间距由0.11变成0.13,但自动打孔出来的 ...

选中你打得孔,q一下,如图一可以修改间距,改完后孔比金属面积还要大,看看需要删几排几列孔,再q一下孔,Rows Columns可以修改行列数目

网友:
像你说的那么方便的还没见过,一般手动打孔很方便了,如果你不习惯可以建一个cell把你常用的工具都保存进去,比如via2、via3、poly孔、path等,用的时候直接调用就可。还有一个解决办法,自动打孔在打孔之前可以设置打孔数量,如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