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如何做一个可以驱动BUCK上管NMOS的LDO

楼主(2018-12-12):
如何做一个可以驱动BUCK上管NMOS的LDO,需要比VIN 高5V电压,大家有好的方案吗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详细点?

楼主:
高压栅极驱动器自举电路设计

网友:
说一下大概的思路:正常的LDO,输出接一个二极管,输出电压是5V,接到NMOS驱动电路的电源端(BST),驱动电路的电源端是BST,地端接NMOS的source端(SW),BST和SW之间要接一个板级大电容,所以当下管导通时SW为0V,BST为LDO输出5V,当上管导通时,SW接近VIN,而BST为VIN+5V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