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Read LEF的Tech LEF Files和Cell LEF Files应该怎么设置

楼主(2018-12-12):
用foundry提供的工艺库在milkyway environment中生成Frame时,Tech LEF Files和Cell LEF Files应该怎么设置?

楼主:
求指导啊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怎么又是你,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吗?还有怎么lef 2 mw的做法,icclib文档有介绍,自己搜一下,先学习一下吧!

lef介绍

lef介绍

网友(2019-05-09):
icclib文档在eetop上没有找到啊

网友(2019-11-15):
eetop上有这方面的文档

网友:
tech file 是 工艺库的apr 的工艺文件,cell lef 就是 在standard cell 里的 lef 文件夹下的文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