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redhawk学习实验中,ICC write_def中息和库的lef对应不上

楼主(2018-12-13):
请教一个redhawk问题,我在用UMC80库做redhawk实验过程中,遇到如下问题:ICC write出的def文件中,会包含VIA1_HV/VH/HH/VV等contactcode信息,这些 信息是从对应milkway的.tf中来的,但是工厂提供对应的tech/LEF文件中是没有VIA1_H息的,只有via等信息,怎么把它们link起来呢??求大家不吝赐教啊,谢谢大家了!!!

楼主:
尝试使用 ICC write_def  -lef指令将ICC中的routed 息写出来,但是查了指令,只能写nondefault rule的,default rule的VIA还是没有,实际写出的文件也是一样的!

楼主:
问题接决了,因为VIA1_HV/VH/HH/VV等contactcode信息是从对应milkway的.tf中来的,使用milkway转出来LEF文件可以解决该问题;但为什么工厂提供的LEF和.TF信息不一致就不清楚了!!!

网友:
可以外面用mw写def和lef 就没有问题

网友(2022-03-16):
引用 楼主:
问题接决了,因为VIA1_HV/VH/HH/VV等contactcode信息是从对应milkway的.tf中来的,使用milkway转出来LEF文 ...

受教,解决问题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