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61版本bindkey设置求助

楼主(2018-12-13):
在打开61的bindkey界面之后,可以正常添加单个按键的快捷键。但是如果想要设置两个按键的快捷键如 shift+2 这种按出来只能是@。
在找到一个capture key binding界面的时候按shift 为什么只能选择Escape、Enter类似的五个键呢。不能设置2么

网友:
1,想要设置两个按键的组合键,shift+“字母”是没问题的;

2,问题是现在你想要 shift+“数字”,请低头看一下你的键盘,所有的数字按键上都有两个字符,比如1-!,2-@,3-#,4-¥……

3,“shift”是换档键,正常按shift+“数字”的话,就会输入数字对应的特殊字符。

4,如果一定要 shift+“数字”的组合键的话,最简单的方法是编辑快捷键的文本,在文本里直接写 shift<key>2就好了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你好,想再请问一下 一般bindkey的初始化脚本在哪里找呢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如2#回答中所选中的文本,"your_install_Path/tools/dfii/samples/local"

网友:
CIW界面-->Option-->Bindkeys
显示的界面即为virtuoso中的快捷键可自行修改
也可以save下来修改,每次启动virtuoso自行load即可

网友(2019-01-31):
mark一下,很有用的东西

网友B(2019-10-22):
前面语句知道,请问命令的具体描述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前面语句知道,请问命令的具体描述?

你可以在ciw窗口上面选择 options —— log filter ——— 把menu commands这个选项勾上(61版本是/a什么什么) —— 然后在版图窗口里进行你想要操作 ,那个操作的skill指令就会显示在ciw窗口。你按照上面的语句设置bindkey就好了

网友(2021-11-02):
引用 楼主:
你可以在ciw窗口上面选择 options —— log filter ——— 把menu commands这个选项勾上(61版本是/a什么 ...

好,赞,授人以渔。
么么哒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