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Export CDL如何设置可以转出电流源idc电压源vdc

楼主(2018-12-13):
如题Export CDL如何设置可以转出电流源idc电压源vdc

其实这个不是根本目的,根本目的是想解决designer留在电路中的仿真用的激励影响LVS验证的问题,除了删掉,应该可以通过设定滤掉才对吧,像电阻电容电感都可以

之前在另一个帖子里面,朋友们说用LVS FILTER "cellname" SOURCE SHORT/OPEN来达到预期目的,但是我转出来的CDL中vdc、idc之类的东西是不存在的,因此option很难生效

楼主:
自己顶一下,别沉呐

网友:
既然网表中不存在,那为什么还会影响到LVS呢?一般都是用的lvs filter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因为这东西在source里面把net分成两段了啊,这样就和layout不对应了呗

楼主:
有人知道不?

网友:
转不了,只能电路设计者去删除修改,这个应该是用spectre仿真时才会碰到,其他工具如spice用netlist仿真也同样不能有这些电流源电压源的,要么designer自建一个symbal去替换,但就工作量来说还是删掉更快。

网友(2023-08-01):
我的诉求刚好和楼主相反,楼主有什么好办法吗?
我是希望Export CDL时,就将res两端的net抽成同一根,而不是直接不显示res,但是res两端的器件还是断开的不同的net。
有没有大佬知道,我开了悬赏帖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