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RDL和RV的疑问

楼主(2018-12-14):
AP(ALPA)和RDL共用Mask, RDL和TM的via是RV
问题如下:
1. Passivation1 Open(CB)和RV是共用一层Mask吧? 看DRM好像是这样的

2. PAD的地方有CB,没有RV,看cross-section,AP(ALPA)和TM是直接连在一起的。
    那这是不是意味着RV的材料也是AL?

网友A:
是的,是Al。
不知道你在用的是什么工艺,但想必在这一点上各个工艺应该是差不多的;
我在用的工艺给的剖面图很清晰,但是我不敢直接截图放上来,就手画了一个:
蓝色部分都是Al。
RV不要担心使用的是Al,这个孔的尺寸很大的,我这个工艺最小2um,不需要担心台阶覆盖和电迁徙问题。
接触孔和通孔从Al发展到钨等难熔金属,主要原因就是由于接触孔和通孔的尺寸缩小,侧壁变得垂直陡峭,因为台阶覆盖问题,加速电迁徙效应,产生失效。
现在这个孔很大,没问题的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非常感谢,辛苦了,还特意画了个cross-section.   这个困扰了我很久,现在清楚了

网友:
小白一个,之前接触过,但是对于AP、CB、RDL、RV功能作用不太了解,对工艺流程也比较模糊;用过其他工艺的,画版图的时候,有些直接在顶层金属画PA,这些有什么不一样吗?请楼上两位大神解释一下。

网友A:
回复 网友B:

都是缩写惹的祸,各家工艺厂叫各家的名字,让我们使用者混乱。

交流时,我们要尽可能地少用缩写。

只要搞清楚真正的工艺流程,就能拨云见日,不惧那些乱七八糟的绰号。

这里需要复习一下半导体工艺中的金属化部分,它会讲怎么做接触孔,然后是第一次金属,金属间的通孔,第二次金属,最顶层金属,最后覆盖钝化层passivation用作保护,所以也叫保护层;要是把芯片全包裹住了,我们还怎么用它呢?所以要开个口子,通过打线封装把芯片内部和外部连接起来。

你会发现这个过程只有一层钝化层,教材为了讲解基本原理,讲到这儿就足够了。

但是对于先进封装,芯片的PAD端口可能需要重新分布,这时候就需要RDL登场了——增加一层金属线和一层钝化层,实现PAD的重新排列。(可以用“封装 rdl”为关键词进行百度,了解更多)

图片来自网络,侵删。

RDL的工艺过程和一般的金属层是类似的。

整个过程,核心是
金属、通孔和PAD;以下我们就抓住这三个核心来理解一下那几个缩写:

(1)金属:顶层金属:MT-Metal Top,TM-Top Metal,thick metal,thick topmetal, fat metal……

                   RDL:第一层钝化层上的金属,AP-ALPA-AL PAD-暴露了AL的钝化层开口

(2)通孔:Via1,via2 V1,V2,ViaTop,VL-via last,VT-Via Top,RV-RDL Via,VRDL-Via RDL……

(3)PAD:PA,PD,CB-(忘记这个全称是啥了,这个简写好像挺常见的),PR(passivationremove),钝化层开口,钝化层开窗,passivation opening,保护层开口……

这些缩写,一般从工艺文档中是能读的出来的,除非它他们的文档写得太差,唉,确实有的文档会让人看得发狂的,啊呸!

工艺流程,在看过了教材上的基本工艺流程后,也主要是通过阅读工艺文档来学习的。

祝你好运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谢谢大神指导,辛苦了,码了这么多,自己刚查了点资料,对于这方面理解更深一层了。

网友(2019-03-04):
关于版图的层的介绍哪里有详细资料?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请问哪里有相关版图层的详细资料啊?

网友B:
回复 网友C:
每个工艺基本的版图层都差不多,每个工艺都有一个design rule,你查查你用的工艺文件。

网友C:
回复 网友B:

这些缩写各是什么意思?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能不能加个微信啊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谢谢大神指点,学习了

网友C(2019-04-24):
引用 网友A:
是的,是Al。
不知道你在用的是什么工艺,但想必在这一点上各个工艺应该是差不多的;
我在用的工艺给的剖面 ...

图上的pass是什么,有什么作用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图上的pass是什么,有什么作用?

您好,

passvation,钝化层,保护层,由覆盖在整个集成电路上的厚的淀积氧化物或氮化物薄膜组成。它将最上面的金属层与外部空间隔开,因此(例如)任何一颗导电灰尘都不会使得相邻的两条导线短路。由于铝很软,在压力下铝金属会软化变形,因此保护层也是有助于稳固集成电路的一项必要措施。保护层还有助于阻止污染物的进入。铝金属连线和下层的硅易受某种能够穿透塑料封装的污染物的侵蚀。配比合适的保护层能够形成对这些污染物的屏障。有时将重掺杂的磷硅玻璃用做保护层,但大多数现代工艺已改用压缩氮化物薄膜,因为它具有更高的机械硬度和抗化学腐蚀性。

【模拟电路版图的艺术-p58】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是的,是Al。
不知道你在用的是什么工艺,但想必在这一点上各个工艺应该是差不多的;
我在用的工艺给的剖面 ...

请问pad下面是不用画RV的吗?看你图是AP直接通过CB接到TM,如果说pass1是CB和RV derive的呢?RV怎么画

网友A:
引用 网友D:
请问pad下面是不用画RV的吗?看你图是AP直接通过CB接到TM,如果说pass1是CB和RV derive的呢?RV怎么画 ...

您好,
1,在这种结构下,RV的作用是连接哪两个部分呢?(TM和RDL)
    那么,请您注意PAD下是什么哦,CB也就相当于一个很大的RV了呀。
2,对于您的问题的后半段,我没有看明白。能换个说法吗?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您好,
1,在这种结构下,RV的作用是连接哪两个部分呢?(TM和RDL)
    那么,请您注意PAD下是什么哦,C ...

RV是连接AP和TM的嘛,您画的cross section pass1部分,如果rule上写的这层由RV和CB运算,请问一下PAD下面是否应该画RV,这点我有点弄不懂,请指教,谢谢!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RV是连接AP和TM的嘛,您画的cross section pass1部分,如果rule上写的这层由RV和CB运算,请问一下PAD下面 ...

您好,从结构和逻辑上看,CB中出现RV,说不通的;要确认的话,请您查看您的PDK和工艺文档哦~
【您这个问题本身值得商榷,不需要纸上谈兵,查看PDK和工艺文档后,将一目了然,不需要进行这方面的假设,它说画那就画,它说不画就不画,没什么应该不应该画的】
【器件结构和掩模运算是两个角度,不应该混在一起来理解】
【我的剖面图是基于我手上的工艺画出的,在这个工艺下,DRC角度,CB和RV不能交叠,其他工艺未知】
【器件结构和原理,值得我们讨论搞清楚,关于具体的实现细节,更应该结合具体某个工艺来谈,对着特定的PDK和工艺文档才有意义。】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您好,

passvation,钝化层,保护层,由覆盖在整个集成电路上的厚的淀积氧化物 ...

你好,对于substrate的结构是不是每种工艺都不一样?现在在使用一种40nm工艺,有相对应的substrate文件,导入ADS可以看见此substrate的结构的每一层,就是想知道substrate的在集成电路领域的具体定义和意思是什么

网友A(2019-07-10):
引用 网友C:
你好,对于substrate的结构是不是每种工艺都不一样?现在在使用一种40nm工艺,有相对应的substrate文件, ...

你好,
我没有接触过40nm的工艺,我接触最先进的工艺是65nm的,没有看到有专门的substrate文件,不了解其中会包含什么内容呢。
我理解substrate这个单词,就是对应中文的衬底,也许你这个工艺使用substrate有其他含义。
我用过几家0.5um,0.18um的BCD工艺,涉及衬底,没有发现什么花哨的东西,衬底嘛,任何介绍半导体工艺的教材开篇都会从介绍单晶硅开始,怎么制作硅锭,切割研磨抛光出晶圆,这就作为制作集成电路的衬底了呀。
1,CMOS工艺中,为了优化NMOS性能,一般使用P型衬底;
2,为了提高抗latch-up能力,会使用重掺杂衬底,即P+Sub;
3,外延会带来很多好处,在重掺杂衬底之上生长一层质量非常好的外延,外延有P型的,也有N型的,即P-epi,N-epi,外延的掺杂不会很重;
以上就是一般对衬底的了解了呀。它怎么可能有复杂的结构层次呢?

所以你说的substrate,八成不是我理解的substrate;你能看到substrate的结构的每一层,我难以想象这是个啥玩意。

网友(2020-06-27):
非常感谢各位大佬的回答,谢谢。

网友(2021-04-16):
引用 网友A:
是的,是Al。
不知道你在用的是什么工艺,但想必在这一点上各个工艺应该是差不多的;
我在用的工艺给的剖面 ...

请问左边的TM可以直接向上打线吗?如果可以,需要画两个层次重合,来开窗吗?谢谢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A:
是的,是Al。
不知道你在用的是什麼工藝,但想必在這一點上各個工藝應該是差不多的;
我在用的工藝給的剖面 ...

請問passivation-2 和 passivation-1分別有什麼作用? 偽 什分兩個passivation?

网友:
高手快回来

网友(2021-06-18):
引用 网友E:
引用 网友A:
是的,是Al。
不知道你在用的是什麼工藝,但想必在這一點上各個工藝 ...

都是保护层啊,一个在ap和芯片内部之间,一个在ap和外界之间

网友(2021-12-30):
厉害啊啊啊啊

网友:
CB相当于一个很大的RV,学习了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好,
我没有接触过40nm的工艺,我接触最先进的工艺是65nm的,没有看到有专门的substrate文件,不了解其 ...

substrate也有可能说的是基板,像CUP封装的芯片不能直接bonding,中间需要在做一层substrate用来起到一个转接的作用。

网友(2022-02-22):
回复的图文很清楚,学习了

网友F(2023-08-11):
引用 网友A:
是的,是Al。
不知道你在用的是什么工艺,但想必在这一点上各个工艺应该是差不多的;
我在用的工艺给的剖面 ...

yan神,我有个疑惑请教,如果我用这套工艺有RDL,我的TM是Cu,且我不需要RDL重新分布PAD位置,这样我的CB(or PA1)、AP(RDL)、PA2这3个层次的大小、形状、位置完全重合,那在制造上我能否共用同一张光罩来实现这3个部分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F:
yan神,我有个疑惑请教,如果我用这套工艺有RDL,我的TM是Cu,且我不需要RDL重新分布PAD位置,这样我的CB ...

你好

  你们的这个项目这么做想干嘛呀?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yan神,我有个疑惑请教,如果我用这套工艺有RDL,我的TM是Cu,且我不需要RDL重新分布PAD位置,这样我的CB ...

其实就是没用到RDL层,是可以waive掉这层的,会省掉这层的musk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好

  你们的这个项目这么做想干嘛呀?

他描述的这个场景,应该就是不用顶层AL进行走线吧,这种情况还是常见的,有厚金属Cu(我理解的是一般3.4um左右厚度的Ultra thick metal),顶层AL不是必须的,顶层AL的各项电学性能都不如这层厚金属Cu(通流能力,金属厚度,电感Q值),当然也很多情况是,既有厚金属Cu,也会用顶层AL进行走线,例如PAD/bump的走线,电源/地mesh,甚至绕电感和balun。

网友(2023-10-20):
学习了感谢讲解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回复 网友B:

这些缩写各是什么意思?

design rule里边会有个表,介绍每个层次的,还有就是介绍哪些层要做光罩,哪些层次只用来做LVS

网友(2024-04-07):
引用 网友B:
回复 网友C:
每个工艺基本的版图层都差不多,每个工艺都有一个design rule,你查查你用的工艺文件。 ...

在PDK里没找到design rule文件 呜呜呜呜呜

网友(2024-11-25):
感谢,我也是想要的

网友(2025-02-26):
引用 网友A:
回复 网友B:

都是缩写惹的祸,各家工艺厂叫各家的名字,让我们使用者混乱。交流时,我们要尽 ...

您好,我想问一下如果我拿AP层做了天线,下面一层金属是TM,但是天线下方没有画任何TM的金属,然后我画了CB1和CB2这两个layer,本身是为了开窗,但是看了您的回答和另一个回答之后之后发现CB2是对RDL层AL的钝化层开窗,那么我画的CB1是不是会使RDL层铝加工的时候加工到原先TM的位置呢,下方是另一个回答的图片,感谢

网友G(2025-05-29):
这个问题我纠结了很久,咨询了下我前辈,我觉得这个解释比较合理:
AL跟TM之间的过孔这层用的MASK pattern 是RV + CB  层因此有CB的地方就不需要有RV了,运算以后也是合到一起的。
AL上层的开窗就单纯用CB的pattern做MASK,相当于CB这层用了2次。

网友(2025-07-25):
引用 网友G:
这个问题我纠结了很久,咨询了下我前辈,我觉得这个解释比较合理:
AL跟TM之间的过孔这层用的MASK pattern  ...

那意思是 RV 和CB  是分成两层mask, 我也做过一个项目是没有PASS2的  只有PASS1 和AP ,我就猜 如果PASS2和AP 形状一样 是不是就可以共用同一张mask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