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问大家28nm M1是不是都不做绕线,具体原因是什么呢?

楼主(2018-12-14):
请问大家28nm M1是不是都不做绕线,具体原因是什么呢?我这个是umc 28nm工艺,follow pin是M1和M2(都是横的),我在想是不是因为M2需要横着走线(竖着绕线会与M2的follow pin short),如果M1也横着走线,那M2和M1的Via就很难打上。哪位大神能否给个解答,感激不尽

网友:
看看stc 的版图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不知道大神说的是不是因为std cell版图中有M1,如果走M1容易有DRC error,但是可以在普通的filler(纯physical cell)上走M1啊,还请大神解答,感激不尽

网友:
28nm M1是DPT,所以不用M1走线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DPT是什么?不是很懂诶。。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   filler cell内部没有ME1和ME2吗?有的话,也不能绕线啊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
   你好,我这个design 纯physical的filler cell内部没有金属线,按道理是可以走线的,40nm的也是在filler上走线的

网友:
DPT 要划分成两个mask,20nm以下采用dpt,可能28nm的库不支持DPT规则

网友:
回复 网友E:

   28nm工艺应该没有DPT吧?没做过,只有工艺很先进的才有,28其实工艺不是很先进

网友F(2021-06-25):
M1是可以走的,但是走线资源其实很有限,cell的pin都在M1,上下还有vdd vss挡住,所以一般都把绕线层定在M2以上。M1层实在要走的话一般都是进signoff插好filler后route eco打开走,记得检查DRC,M1层走线很容易出现DRC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M1是可以走的,但是走线资源其实很有限,cell的pin都在M1,上下还有vdd vss挡住,所以一般都把绕线层定在M2 ...

感觉绕线资源和DRC方面都不建议M1