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寄存器模型ral

楼主(2018-12-14):
什么时候会用到寄存器模型的后门访问,做项目一般用的的都能是前门访问

网友:
有的写清的,在清之前可以后门,而且后门比前面快很多

网友:
网表仿真的时候,为了缩短仿真时间,可以使用后门操作提高仿真效率。当然了,要优先确认前门访问方式的正确性的前提下。

网友:
强制赋值的时候,比如在做后防的时候,对一些里面的寄存器初始化  就可以采用force的方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