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不同模式下怎么进行约束

楼主(2018-12-14):
在写dc约束的时候,如果对应不同模式下,输入之间、输入和输出的关系不同该怎么进行约束?比方mode1时:clk1与clk2频率为倍数关系,且有相位差,pad1为输出端口,ouput1与clk2的边缘有a ns延时;mode2时,clk1与clk2频率为倍数关系,同相,pad1为输入端口,且与clk1、clk2有关,output1与clk1(2)的边缘有b ns延时。
不知道像这种该怎么约束,听说可以不同模式生成多个sdc文件,这个是什么意思?

网友:
可以同一个点create多个clk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不太清楚你说的在同一个port约束多个create clk什么意思,这不是约束的{clk}吗,这样约束会被覆盖掉吧?   我想约束的并不是clk端口,而是interface的一个输入输出口{output1},怎么区别不同mode之间的关系呢?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create_clock -add 了解一下

网友:
不同模式下clk1和clk2控制的模块都工作么?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 是的,一个是系统时钟,一个是接口读取的时钟,两个模式下时钟相位差不一样,其中一种模式接口读取的时钟可以stop,而另一种不行。

楼主:
关于output怎么设置的我找到之前的一个帖子
http://bbs.eetop.cn/thread-318534-1-1.html
这个是output怎么设置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