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PL和PS在AXI总线上冲突造成死锁怎么办?

楼主(2018-12-15):
最近在用zynq zcu102的板子做个项目,PL端会通过AXI总线读取dram里的内容,然而这个dram又是PS端APU的ram,PS和PL共享这个内存,共用一条AXI,每当执行while指令去检测PL是否读完dram时,就会死机。个人分析是因为执行while时,APU占用了axi总线,导致PL端永远无法使用axi,就永远检测不到PL读完的信号,于是产生死锁。

不知道有没有遇到过同样问题的同僚,是怎么解决的呢?难道不用while,用中断去检测这个信号吗?那么执行后面的程序一样会影响PL读取的效率吧。怎么处理才是最好的呢?

网友:
DRAM肯定是可以共享的。AXI bus是有仲裁的(在PS内部),可能是你总线协议的借口逻辑后问题导致AXI总线挂死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也就是说不会出现APU一直读dram,PL读不上的情况?while循环也不会一直占用dram吗?不是很懂,望大神赐教

楼主:
解决了,果然不是这个问题,是PL段逻辑的问题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