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ATLAB编程错误求组助

楼主(2018-12-15):
有一个串MATLAB代码运行错误说没定义变量或者函数,哪位大佬给我看下错哪儿了?代码如下:
clear;clc;
n=128;
w=20;
u=4;
a=2;
b=0.3;
x(1)=0.32;
y(1)=0.32;
for i=1:n;
    x(i+1)=cos(w*acos(x(i)));
end
for i=1:n
    if x(i)>=0
        x(i)=1;
    else x(i)=-1;
    end
end
for i=1:n
    y(i+1)=u*y(i)*(1-y(i));
end
for i=1:n
    if y(i)>=0.5
        y(i)=1;
    else y(i)=-1;
    end
end
for i=1:n
    z(i+1)=1-a*z(i)^2;
end
for i=1:n
    if z(i)>=0
        z(i)=1;
    else x(i)=-1;
    end
end
for i=1:n
    if (p(i)>0&p(i)<b)
        p(i+1)=(1-P(i))/(1-b);
    end
end
for i=1:n
    if p(i)>=0.5
        p(i)=1;
    else p(i)=-1;
    end
end
subplot (2,2,1);
plot (x,'r');
title ('量化的二值chebyshev序列');
axis ([0 125 -1.5 1.5]);
subplot (2,2,3);
plot (y,'g');
title ('量化的二值logistic序列');
axis ([0 125 -1.5 1.5]);
subplot (2,2,3);
plot (z,'b');
title ('量化的二值改进logistic序列');
axis ([0 125 -1.5 1.5]);
subplot (2,2,4);
plot (p,'y');
title ('量化的二值Tent序列');
axis ([0 125 -1.5 1.5]);

网友:
没有细看,但一开始x(1)=0.32;y(1)=0.32;这里就没有定义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加入p = zeros(n);
      z = zeros(n)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