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小白请问下,后仿里calibre view setup里的execute callback选项是什么作用?

楼主(2018-12-15):
谢谢大家啦!

网友:
help打不开,也查不到呢,帮你顶一下看有没有人知道,同时求一份calibre view setup对应help的pdf

网友(2023-02-06):
个人认为是批量更新器件定义的相关参数,使得参数的数据传递跟电路网表定义的保持一致。

网友A(2023-10-26):
点了会和电路安全对应,不点如果器件连接是一样的,那么calibre view器件名不会一一对应,但实际是对的。建议不点,点了跟网表会有点差别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点了会和电路安全对应,不点如果器件连接是一样的,那么calibre view器件名不会一一对应,但实际是对的。建 ...

打错字了,“安全对应”是“完全对应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