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c617在centos 6.10 64bit里的pj

楼主(2018-12-17):
安装没问题,但pj时sfk抱怨说不存在/lib/ld-linux.so.2。看了下,大概是因64bit版本,在/lib下没有*.so文件,只在/lib64下存在ld-linux-x86-64.so.2。各位大侠不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?先谢了!

网友:
没遇到过,不过你可以试试在lib先link个这个试试,ln -s /lib64/ld-linux-x86-64.so.2 /lib/ld-linux.so.2;

我也不确定行不行,不过这种试起来不难,不行再删掉也简单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谢谢!查了一下,是需要装一个64bit系统中能运行32bit 可执行文件的库glibc.i686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