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C617 in Ubuntu 18.04

楼主(2018-12-17):
Hello All, I succesfully install ic617 in ubuntu 18.04 but can't not start when invoke virtuoso.

$ WARNING: HOST <SJSU> DOES NOT APPEAR TO BE A CADENCE SUPPORTED LINUX CONFIGURATION.
         For More Info, Please Run '<cdsroot>/tools.lnx86/bin/checkSysConf' <productId>.

/opt/cadence/IC617/tools/dfII/bin/64bit/virtuoso: error while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: libcrypto.so.6: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: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

Any help will be appreciate.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提示说的很详细呀,缺少动态链接库。如果没有你可以安装下,版本不对可以ln -s一下。

网友:
ubuntu 16 以上装IC617和MMSIM/SPECTRE很纠结,就算现在这些安装问题解决了。到仿真的时候,有时候一些AHDL的库就没法编译,所以劝你可以的话就改CentOS,虽然界面没有那么炫,但能够成功运行和工作。
IC617 ISR21 + SPECTRE 17.1肯定可以用的

楼主:
Reply 2# sunyongshuai

   I check checkSysConf and its said only support ubuntu 14.04.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第一个warning可以不管,或者在shell里设置不check操作系统。第二个缺少依赖库,缺啥安装啥就好了。

楼主:
Reply 5# hitzhabc

Library found in:
$ locate libcrypto.so.6/opt/cadence/IC617/tools.lnx86/lib/64bit/SuSE/libcrypto.so.6
/opt/cadence/IC617/tools.lnx86/lib/64bit/SuSE/SLES11/libcrypto.so.6
/opt/cadence/IC617/tools.lnx86/lib/SuSE/libcrypto.so.6
/opt/cadence/IC617/tools.lnx86/lib/SuSE/SLES11/libcrypto.so.6

make symbolink to : /opt/cadence/IC617/tools/dfII/bin/64bit/virtuoso

output still the same when invoke virtuoso &.

/opt/cadence/IC617/tools/dfII/bin/64bit/virtuoso: error while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: libcrypto.so.6: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: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

Help.

楼主:
successfully installed and run calculation. Thanks!

网友(2019-11-14):
add this in your .bashrc

export OA_UNSUPPORTED_PLAT=linux_rhel40_gcc44x

then run

网友(2020-04-04):
引用 楼主:
successfully installed and run calculation. Thanks!

Hi, How do you solve the problem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