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dft

楼主(2018-12-17):
您好,请教2个问题1.tmax中存在clock as data的 error一般怎么fix。mentor工具可以让工具仿真一下,看值是否变化。不知道tmax是怎么处理的
2.数模混合设计(模拟模块不作为black box),有许多数字的io pin直接跟模块连接的,没有出IO .现在单独给数字做dft。我想给所有的数字input  port ,弄个移位寄存器,给PI端口赋值。我能想到的是
修改test_setup  ,比如input port有33个,那么我给33个周期,所有input赋值为0.  综合的时候用set_scan_element  false [input所有移位寄存器],让他们都不串到链上去。不知道是否可行?

先谢谢啦

网友:
个人理解, 1。如果还能改设计,加个mux在clockasdata那。2。ANA模块对dft必然是blackbox吧,端口可以跟rom/ram类似加shadow logic, 至于加那么多reg似乎没必要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你好,谢谢回复 1.clock as data的错,DFT具体报C26的错。请教下加mux的话,mux A端口接原来信号 ,那么B端口接什么信号呢?我查询了下guide,建议在tmax中使用set_drc -allow_unstable_set_resets ,不知道是否可行?
2.设计中模拟不是black box,数字单独pr,做完和模拟拼接的。我现在用add_pi_constraint, po mask给mask掉了,没有用移位寄存器
再次感谢回复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个人理解, mux的TEST条件下的输入可以接别的input port, 也可以固定在0或1。和复位置位什么没关系吧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谢谢回复,C26是guide解释跟reset有关,我以为跟reset有关。实际情况是reg1,reg2的ck端同时被scan_clock驱动,reg1/Q端接reg2/SI端口。形成clock as data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clock as data, 是你的reg的输入是clock或reset/set?  reset/set在dft里也是时钟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谢谢大侠,是reset  port 经过组合逻辑接reg/D端,报出了这个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