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DFT Compiler和ATPG阶段的compressor的疑问

楼主(2018-12-17):
在做scan chain的时候,设计人员总是试图用最少的引脚、最少的scan chain的数量、最少的scan chain的长度来实现最高的测试覆盖率。但总体上说,这几个要求是相互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。
      在DFT Compiler中包含了compressor的功能,是针对scan chain的压缩,我觉得主要是压缩scan chain的引脚数量和chain的长度,同时提供压缩后的spf文件。同时在ATPG的阶段,又提供了指令压缩和时钟共用压缩两种方式,但这两种压缩方式是通过对primitive cells的detect的合并来实现的。
      我的问题是,如果在插链阶段已经进行了scan chain的压缩,在ATPG的阶段还能进行指令压缩和时钟共用压缩两种方式来压缩pattern规模吗?

网友:
scan chain的压缩和ATPG的pattern压缩不是一个概念吧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当然,scan chain是对chain做压缩,ATPG是pattern规模的压缩。压缩过chain的spf文件在ATPG的DRC阶段不建议改动(因为压缩后的scan chain相当于又有了hierarchy,不是primitive cell的形式了),所以是不是后面的指令压缩和时钟共用也做不了了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不会做不了吧, 只有做出来的效果有差别吧? pat的压缩率可能有变化

网友(2021-05-24):
弱弱的问一句,什么是指令压缩和时钟共用压缩,对应的英文描述是怎么样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