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怎么样的启动电路可以同时驱动带隙基准源和运放的自偏置

楼主(2018-12-17):
设计带隙基准时 运放的偏置电路使用的事与电源无关的自偏置电路 能否使用一个启动电路同时启动偏置和带隙基准?

网友:
最好不要,有概率运放进入一个不好的状态,然后起不来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是否有常见的自偏置电路可以学习一下?

网友:
都是常见电路,可以op的bias直接用bg的ptat,自启动

如果op的bias独立的,bias有独立的启动电路,那bg的启动就非常easy了

网友:
使用一个启动电路同时启动偏置和带隙基准

网友:
这两个启动电路都不费面积,不需要省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