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为什么有时候对电路提取网表提不出来?

楼主(2018-12-17):
对电路提取网表提不出来,对其它大多数电路都能正常提取,报错显示   initializing simulation environment   , 请问怎么解决这个问题?提不出来网表无法对版图进行验证。

网友:
建议尝试一下把转不出来的电路save and check一下,最好是check hierarchy every schematic,基本上就能解决大多数cdl转不出的问题了

网友:
电路缺失PIN角或Label也无法导出网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