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解决] Calibre RVE clear Highlight error

楼主(2018-12-17):
打开Calibre RVE highlight 某一个错误之后,想要取消那个highlight时出现了这个错误:
virserver.tcl error: Invalid command: mgc_rve_delete_markers ""  ""  ""  1

有没有哪位大神知道如何解决?

网友:
问题被你锁了还要花信元才能看,五点半以后再来看你的问题~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惭愧惭愧,不熟悉,居然还弄到要付款查看了

网友:
现在看到了可惜我没遇到过不知道怎么搞,帮你顶一下吧

网友(2019-09-25):
问题解决了吗.

网友B(2020-07-15):
经验表明,只要删除掉$HOME路径下的残留的cadence和mentor的运行目录,和一些用户喜好设置,就可以消除这个错误信息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经验表明,只要删除掉$HOME路径下的残留的cadence和mentor的运行目录,和一些用户喜好设置,就可以消除这个 ...

能请问下,cadence和mentor的运行目录的文件名一般是什么样的,home下东西有点多,不知道应该删哪个

网友(2020-12-24):
请问楼主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

网友(2021-10-29):
大哥 你发的这个代码 跟问题有关联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