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scan sdc约束

楼主(2018-12-17):
请教个问题,测试模式下sdc怎么写?我的做法对扫描链的SI ,SO , scan_enable , test_mode 跟ate_clk设置set_input_delay 和set_output_delay ,值为clk周期的0.2  。set_input_delay  -clock ate_clock [get_ports SI]   0.2*T
set_input_delay  -clock ate_clock [get_ports test_mode]   0.2*T
set_input_delay  -clock ate_clock [get_ports scan_enable]   0.2*T

set_output_delay  -clock ate_clock [get_ports SO]   0.2*T

其他的input port和output port都没有约束,不知道对不对?
PI PO的端口要不要设置 set_input_delay 和set_output_delay?

希望大侠帮帮忙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test_mode和scanen都是固定信号,不用设input delay吧。si 和 so 应该加上input/output delay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谢谢大侠回复,明白了。我理解是PI ,PO(除了SI SO外)都不用设置set_input_delay和set_output_delay。他们不是通过ATE channel灌进去的,而是通过探针,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?再次感谢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理论上scan的时候, 所有的port都是PI/PO, 都应该有确定的状态, 用不到的信号是要输入固定的0或1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哦哦,谢谢回复,那是不是所有的PI PO都需要设置input delay 和 output delay 除了固定电平的端口
set_input_delay -max  6  -clock ate_clock  [所有PI]
set_input_delay -max  -1  -clock ate_clock  [所有PI]

set_output_delay -max 6  -clock ate_clock  [所有PO]
set_output_delay  -min  -1  -clock ate_clock  [所有PO]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个人理解, 只有跟CLK同步的信号的才需要加input/output delay, 即只有SI和SO需要加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如果使用tmax生成atpg,通过source $env(SYNOPSYS_TMAX)/auxx/syn/tmax/tmax2pt.tcl,使用write_timing_constraints shift.sdc -mode shift 来分别写出shift(capture)模式的sdc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谢谢回复,明白了,感谢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谢谢回复,感谢哈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再请教大侠一个问题,tmax推pattern的时候,覆盖率不太高,我用base seq后,我又用了fast seq 增量推pattern。我的问题是fast seq意思是多个capture 周期,一般2到10个。 test protocal 文件中的waveform都是固定的。需要特别设置
让ATE知道capture的时候使用多个周期,而不是一个周期吗?先谢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您好,用了tmax2pt.tcl生成的constraint,所有的set_input_delay和set_output_delay都是0,这个需要修改吗?我用add_pi_costranint  和add_po_mask  mask掉部分port,这些port应该都可以false path吧?谢谢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我没有修改过;不过我们的cp测试没问题;如果你对pi和po做了mask,你看看生成的约束是否已经设定为false path了;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mode capture 是对PI set_false_path, mode shift 对PI设置false path。
另外fast_seq patterm,我dump波形看过了,确实是scan_en拉低后,caputre会等2-10个周期,再给一个plus

网友(2025-08-16):
hi 楼主,请问后来是怎么约束的呀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