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画mom电容版图和提取寄生参数需要注意什么

楼主(2018-12-17):
哎呀~电路小白求助~刚读研一~在smic 40nm工艺画了pll电路版图,pll电路中lpf模块用的是mom电容,版图如图     ,电路参数为:  ,发现提取寄生参数仿真频率响应与前仿结果差很多,截止频率大概是2倍的关系,前仿是后仿截止频率的两倍,是不是因为我的版图没画好的原因呀?还是我提取寄生参数的方法有问题,用的是cadence的calibre工具做PEX来提取寄生参数的。还是说电容值太大仿真器的寄生参数提取不准确?
各位大神帮帮我呀~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首先要怀疑RC extraction正不正确,你是学生,我很好奇你的RC command那里来的,很大可能是网上download的,所以先confirm你的RC command 是不是对应的, 然后confirm你的options setting对不对, 如果这些都没问题,那就是layout画的不好了

网友:
Xcell加了吗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那是 啥呀??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哎呀,请问你说的RC comand是什么意思呀,电容电阻的版图也要注意virtuoso里的options setting 吗???我只知道网格要和PDK上的要求的一致呢,ε=(′ο`*)))唉

楼主:
另外我在做PEX的时候,一直报如图所示的warning,是为什么呢???,有没有大神解答一下呀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it is a typo, sorry. 应该是command。你做PEX 时所调用的那个文件就是RC command file,我所说的options setting 是在command file里面的一些哦菩提哦呢setting,不是virtuoso的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感觉差的有点多啊兄弟。。找你们实验室有经验的问一下吧。Xcell是屏蔽寄生提取的

楼主:
这是我的PEX的输出的设置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emmm实验室现在有经验的很少呢,这个XCELL什么情况下需要加呢???顺便提一下,我是妹子哈哈哈哈

网友:
你的MOM上有没有其他走线,和PDKcell内完全重叠的同一条金属线也会造成重复抽取,楼上说的xcell就是避免重复抽取MOM寄生电容的
你可以先自己弄个简单点的电路和layout抽一下,看你抽出来的和你调用PDK的MOM容值偏了多少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 嗯嗯,大概懂你的意思了,我的电路除了上面能看到的应该就没有其他的走线了,是PDK中电容的容值本就考虑了寄生电容吗???再提取寄生相当于算了两次???这个xcell在提取MOM电容的时候是必须加的吗???需要自己手动加还是软件设置一下就可以呀~哎呀问题有点多诶~不要嫌弃小菜鸡哈哈~
嗯嗯,找个简单的电路试一下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一般射频的pdk cell都会写到xcell里面,因为这些cell的model自带寄生,不写到xcell里的话会造成重复抽取而且还不准确

其实还是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判断是否重复抽取了再设置那个xcell,gui界面的input→hcells可以load xcell文件,写法和hcell一样
当然了使用xcell还需要几个option ,你可以查查svrf文档看看xcell相关的部分

网友:
单独建一个只有mom的symbol抽c+cc,可以看到除了本来的电容之外,还有一个大小差不多的cc,相当于mom变为原来的两倍。可以通过添加xcell解决,具体参见calibre manual文档,里面有详细说明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 好的,去试试。谢谢~~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
   symbol也可以抽嘛???不是layout吗~~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
抽取了一下单一电容的参数,CC项确实有跟设计电容值差不多的数值,但我对RC滤波电路抽取寄生参数的时候,一般设置的是R+C,而不是R+C+CC,也是会有这样的问题吗???

楼主:
提取R+C,没有提取CC,用RVE窗口看结果是这样的,这里的C是包含了寄生参数的实际值吗???还是因为重复提取电容值导致的??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r+c中的c包含了等效的cc,可以对比两者的网表看差别,根据应用环境采用不同的抽取方式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
  确实是的,找到了问题,确实是因为重复抽取了,感谢各位~~耶~~~~

网友(2019-04-26):
  首先要怀疑RC extraction正不正确,你是学生,我很好奇你的RC command那里来的(就是你是用的提取规则是哪里来的,是否是和你的工艺匹配的),很大可能是网上download的,所以先confirm你的RC command rule 是不是对应的, 然后confirm你的options setting对不对, 如果这些都没问题,那就是layout画的不好了

网友E(2021-08-07):
重复抽取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呢?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

网友:
楼主是怎么解决的呀?

网友(2023-04-26):
引用 网友E:
重复抽取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呢?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

请问你解决了吗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

网友(2024-05-30):
引用 楼主:
回复 网友D:

楼主怎么解决的呀,现在也遇后仿与前仿的电容值不一样的问题了

网友(2024-07-12):
为何你  MOM   col=6row=2 ?

MOM 电容 mr=multi    MIMCAP 内的W L  ??
MOM 电容 Finger widthfinger length 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