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如何确定MOS管尺寸的尺寸

楼主(2018-12-17):
设计电路的时候,实现同一个电流,要用最小的宽长比吗?比如说W/L=8/2=16/4是一样的吗?

网友:
会有些不一样,管子的Vth会有些不一样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嗯,谢谢学习了,还有一个问题,两个电流镜叠加使用,上面的电流镜尺寸会比下面的电流镜的尺寸小一点,比如,上面的俩管W/L=20/2.5和40/2.5,下面的俩就是20/3.5和40/3.5,这样子做有啥好处吗

网友:
在Δw和ΔL一样的情况下,不同的W、L对应的实际W、L必然也不一样
而且mismatch也差多了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