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delay generation

楼主(2018-12-17):
请问想要生成一个2ns的延时,用什么方法

楼主:
回复 2# ppeezzn不是用代码,用cmos电路是实现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这个比较困难吧,首先电路延时是跟工艺相关的,不同工艺下,延时不一样。另外,一些phy电路中为了延时也都需要DLL。

楼主:
回复 4# ppeezz嗯嗯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