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irun增量编译后仿反标的问题

楼主(2018-12-17):
最近基于irun搭建了一个仿真环境,rtl仿真时我的脚本如下:
  编译soc模块  -- irun -c -top soc_top xxx xxx 只执行编译
  增量编译top_tb -- irun -c -primtop soc_top xxx xxx 执行增量编译,因为soc几乎不改变了,但是top_tb经常变动,所以采用这种方式
  执行仿真 -- irun -R xxx xxx 执行仿真
  rtl仿真没有问题。
  但是后仿反标sdf时就出现问题了,发现反标不上去,gate sim时我的脚本如下:

编译soc模块  -- irun -c -top soc_top xxx xxx 只执行编译

  增量编译top_tb并执行sdf反标,没有报错 -- irun -c -primtop soc_top xxx xxx开启了反标的选项和宏定义

  执行仿真 -- irun -R xxx xxx 执行仿真

  但是发现sdf并没有反标成功。

  后我将编译soc和增量编译合并,编译选项并没有增加和修改(证明我增量编译过程选项并没有缺少),此时是可以sdf反标成功。

  那我想问如何修改我的增量编译使得sdf可以反标成功?

网友(2019-01-23):
这个问题问得好

网友(2023-05-18):
我也遇到个这个问题,不知道大神怎么解决的

网友:
报警告 xmelab *W,SDFMSS
用命令xmhelp xmelab SDFMSS
描述:A scope from an SDF file crosses into a primary snapshot that has already been elaborated. This is not supported and will be ignored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