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问一下各位前辈;什么是CRG?用来干什么?为什么要设计CRG?和PLL有什么关系?

楼主(2018-12-17):
请问一下各位前辈;什么是CRG?用来干什么?为什么要设计CRG?和PLL有什么关系?

楼主:
有前辈可以指点我一下吗

网友:
什么是CRG,我也想知道

网友(2019-12-09):
CRG = clock reset generation

是芯片中的时钟复位产生电路

出于时钟复位结构规范设计和DFT可控的目的,一般会把相关电路放在一个集中的模块中管理,由专门的设计人员按需求进行设计与维护。

对于时钟分频、MUX、切换、DFT测试结构埋入等等,均在模块内部实现。复位类似。
block level的designer只需要从CRG取所需时钟和复位信号,按规则使用即可,不需要了解详细的实现。

网友(2022-07-09):
哈哈,核心技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