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rpposab匹配电阻上覆盖金属M1的问题

楼主(2018-12-17):
示意图

示意图
问题是这样的:情况1电阻L=40um,W=0.4um
                    情况2电阻L=20um,W=0.4um 目前工艺规定,金属宽度超过30um就要挖slot
图1、2、3分别是覆盖金属的几种情况,但是都有问题:
图1是最理想的全覆盖(电阻体全部覆盖M1,一直到电阻体边缘sab),原先电阻尺寸是L=40um,这样横向铺M1,就得出现图3那样的情况,电阻中间slot开口的地方没有M1覆盖,导致电阻体部分有覆盖,部分没覆盖,平坦化不一致,所以就将电阻改成L=20um,个数加倍,然后按图1方式全覆盖M1(
一直到电阻体边缘sab),可蛋疼的问题又来了,M1密度过大(超过90%),没办法解决

图2是沿着电阻方向覆盖M1,每条电阻覆盖一条M1(比电阻稍宽M1,横向延伸到sab边缘),每条M1间符合M1间距DRC规则,最后再横向用一条M1接GND,这样既保证了电阻体全覆盖M1,又满足了密度问题,但总感觉很别扭,不知道哪位大神,有其他的方法吗?如果直接不覆盖M1,电阻上不走线,是否更好呢?(目前采用的是图2的方式)求大神赐教

网友:
请问你这堆电阻是用来做什么的呢?为何必须要覆盖满接gnd的metal1呢?你是打算在上面走其他信号线吗?
如果是用来屏蔽用的,为何要纠结挖slot的问题呢?挖的均匀点满足DRC要求不就可以了吗?
不过如果是比较敏感的电阻最好不要改变电阻原始的L,毕竟抽头儿也会引入额外的电阻差异,和schematic保持一致为上策

网友:
1,查阅工艺文档,是否存在guidelines,很多工艺会提供关于匹配的设计指导。一般来说,匹配器件上是不希望出现其他东西的。匹配电阻,交叉匹配,两头的金属线短短地跨过电阻头,影响不会很大的。
  具体的量化的数据,工艺文档中应该提供mismatch characteristic的;可以咨询电路设计师,获得他们需要的匹配精度,高匹配精度在版图上一般是以面积和时间为代价的;
2,电阻上不走线,且不覆盖金属更好:
  (1)poly电阻上出现金属,金属一定会对poly产生影响;
  (2)将poly电阻上的金属图形调整,使得匹配电阻上覆盖的金属图形一致,会减少系统失配;但是poly上存在金属带来的随机失配,不会减小。
  (3)电阻上覆盖金属的好处是静电屏蔽,屏蔽来自上方的电场对电阻的影响,电导调制,影响电阻值;如果不走线,则无干扰源,静电屏蔽就没必要了。
3,关于你的第二张图,涉及到两个问题:
  (1)有效的金属场板需要覆盖poly电阻一定范围,为了降低边缘电场的影响,那么就需要增大金属包电阻poly的面积,从而导致poly间距增大;
  (2)匹配电阻之间距离越小,匹配越好;为了加场板而增大poly间距,总体效果应该是变差的。
4,总结影响电阻匹配的一些因素的重要程度:
  材质一致>尺寸一致>方向一致>位置/环境一致(dummy)>寄生效应(衬底寄生电容、金属线噪声、连线电阻、通孔电阻、连线电容、电导调制、电压非线性、温度非线性……这个括号里的没有排序)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电阻是ldo、bg等模块内的匹配电阻,模拟前端人员强烈要求覆盖金属M1,而且上面不走其他线,没有去拉升头电阻L,所以才采用了图2的方式,就是不知道行不行,好像MPW回来也没什么影响,模块功能都正常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十分感谢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有条有理,点赞