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FPGA产生并输出2ns脉宽的单个脉冲,如何提高脉冲沿的质量?

楼主(2018-12-18):
采用xinlix的FPGA,目前项目上遇到个问题:FPGA输出2ns脉宽的脉冲,单端信号走线 有串阻,用示波器测量波形发现信号高频损耗很严重,波形失真,脉宽也被展宽了。由于电路不能改板,常规电路调试方法也基本都试过,这里只讨论FPGA的手段。
现在已经尝试了多种IO约束条件,采用LVTTL和ODDR2后有改善,但还不够。
请问大家还知道有什么手段吗

网友:
2ns,现在的FPGA可以直接输出500MHz信号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并不是连续脉冲。使用iodelay2信号产生延时,取反后跟原信号与运算得到,可以控制脉冲宽度。
现在的问题是信号压摆率如何提高一些,让信号收端脉冲好看些

网友(2019-01-25):
首先示波器的带宽确定够了?逻辑,芯片性能,i/o口速率,都会影响脉冲质量。我自己也在做高分辨率脉冲。能否把你得到的脉冲波形图给一下?看看效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