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为什么说CCS Timing模型比NLDM Timing模型更准?

楼主(2018-12-18):
看了一些资料,都是一些笼统的解释,并没有从理论上说明CCS Timing模型比NLDM Timing模型更准确。有那些大神知道吗?

网友:
NLDM: none lineal delay model,这个模型属于电压源模型。输出v不变,load上cap变化不会对电压影响。
明显不适用与现在的design。已经淘汰了,米勒效应,温度的变化,高阻互联这些效应也解释不了。
CCS: con_current source,这个模型属于电流源模型,输出I不变,load上cap变化会对I影响,V也变化。

由于存在IR-drop,v变化,不同开关阶段cap大小也在变,所以电流源模型更符合。
电流源 电压源你可以翻翻大学学过的电子电路书,里面有讲的。

此外,还有一个模型,ECSM模型。你可以了解下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感谢你的解释!
一条path上每个stage的delay由cell delay和net delay组成,我觉得CCS比NLDM准确主要体现在net delay;但cell delay未必比NLDM更准确。
在给定input transition和load capacitance,NLDM得出的 cell delay具有极高的精确性,因为只有插值误差。如果input transition和load cap恰好落在查找表的格点上,得到的cell delay就是spice的仿真结果。
而对于CCS模型,在给定input transition和load capacitance下可以得到output current的波形,如果要计算出cell delay就需要重构出output voltage的波形然后再把cell delay计算出来。
当然,CCS模型使用两段电容来模拟cell的input pin cap,load capacitance要比NLDM模型准确,因此CCS模型计算出的cell delay可能比NLDM模型准确。但是在给定input transition和load capacitance下,我认为NLDM比CCS准确。

对于计算Net delay,CCS模型中的驱动模型(随时间变化的电流源模型)肯定要比NLDM模型中的驱动模型(线性变化的电压源模型)更准确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net delay一般是抽spef进PT里使用CCS模型看。这个net delay使用CCS肯定比NLDM准确,你也说了。
   至于cell delay,你说的很对,但你想想,正常设计中的input tran和output load是给定的吗?如果是给定的值,很确定,OK。那NLDM肯定很准确,因为Spice仿真是器件级的仿真,很准确。但你想想,design里肯定不是给定的啊,都是给个input tran然后一级一级算,算出output tran,当做下一级Input tran。load根据RC MODEL算net 上cap以及input pin上cap。这些全都是一级一级算出来的,每一级的tran和cap要能指定,那还做什么timing啊,直接指定meet就OK了。

网友:
我再引申一下哦,其实除了电流源模型之外,还存在一个问题。波形问题,在不同阶段,MOS管输出I会变化,不同waveform会导致delay产生很大变化。所以又引进了EWM 和WFP模型,你有兴趣搜一搜。

网友(2025-03-12):
大哥太强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