RedHat6.9上安装IC5141启动错误及5.X系统上帮助功能使用无效解决办法

楼主(2018-12-18):
Redhat Enterprise linux Server release 6.9上安装IC5141,启动时发现两个错误。

1.
提示缺少相关lib库,主要是6.9系统/usr/lib下没有(32位系统库),解决办法如下:从Redhat Enterprise linux Server release 5.4系统下使用root账户,tar –czvflib.tgz  /usr/lib/lib*.so* 解压到6.9/usr/lib目录下:tar –zxvf lib.tgz

2.
执行完1后显示X error offailed request:BadName(named color or font does not exist)

              Majoropcode of failed request: 45(X_openFont)

              Currentserial number in output stream: 30

这是IC51软件找不到字体的原因,

1)
5.4系统下/usr/share/X11/fonts/75dpi6.9系统/usr/share/X11/fonts目录下。或使用以下方法安装相关字体

yum install xorg-x11-fonts-75dpi -y;
yum install xorg-x11-fonts-100dpi -y;
yum install xorg-x11-fonts-ISO8859-1-100dpi -y;
yum install xorg-x11-fonts-ISO8859-1-75dpi -y;

2)
在终端里输入xset q可以知道5.4系统中Font path:unix/:7100,built-ins6.9系统中Font Path:catalogue:/etc/X11/fontpath.d,built-ins,在此建立75dpi字体库的链接即可:ln –s  /usr/share/X11/fonts/75dpi  /etc/X11/fontpath.d/xorg-x11-fonts-75dpi

这样就可以成功启动icfb了。

IC5141redhat 5.X系统上helpcadencedocumentation功能无法使用的解决办法:

1.
如下图所示使用root账户直接修改/IC5141/share/bin/cdsdoc中注释掉红色标记一行。在环境变量中设置setenvLD_ASSUME_KERNEL 2.6.18应该也可以

2.
安装netscapecshrc环境变量文件中设置setenv PATH /usr/local/netscape:{$PATH}

3.
cp/usr/lib/libstdc++-libc6.2-2.so.3  libstdc++-libc6.1-1.so.2(点击open功能时终端里面显示缺少的链接库名称)

此时就可以正常使用浏览器打开帮助功能了,只是安装netscape后由于没用注册的原因会自动连接服务中心,直接去掉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虽然,很少还有公司会这么做,
纯支持

网友:
非常感谢你

网友:
版主大大,layout版块您是不管了吗?其他版主有的好几年没回过贴了,就您最近还有动静,全是问问题的没有回答问题的,根本已经没有讨论可言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哈哈,不好意思,现在比较忙。抽空我去看看回答下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感谢分享,请问一下,浏览器一定要是netscape吗?firefox应该也可以的吧,netscape网上没有搜索到RHEL6的rpm包。

楼主(2019-01-24):
回复 网友B:

   IC51默认用的是Netscape,除非你去改默认打开方式。具体在哪个文件里这个就没去研究了,呵呵/

网友(2024-03-04):
  1. setenv CDS_DEFAULT_BROWSER firefox

rhel 7上能打开firefox,但依然不能正常投射到firefox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