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总width相同时,fingers和m分别为10时,计算方法的区别

楼主(2018-12-18):
总width相同时,fingers和m分别为10时,计算方法的区别,是什么因素导致电流仿真结果差距较大?

网友:
finger会有复用区域,m是简单翻倍

网友:
计算方法的区别

网友:
finger指MOS 共用ODm指單獨一個完整的MOS有m個

一般製程不會差很多
但是高階製程就要考慮LOD效應

网友:
  OD面积不一样  STI效应导致的差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