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TSMC.35 SIGE工艺器件尺寸不能设置成变量是怎么回事。

楼主(2018-12-18):
刚接触到TSMC.35SIGE工艺,想仿真出一下gm/id的表格。发现该工艺没有办法将器件的参数设置成变量。比如说我要扫描管子的L值,想把器件的L设置成X,W设置成10*X,但是没有办法设置,一设置就跳成默认最小值。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吗?

楼主:
可以通过修改CDF来实现。

网友A(2019-03-19):
引用 楼主:
可以通过修改CDF来实现。

请问如何修改CDF,我的主要问题是“CDF Parameter”比别人的少了几项,导致修改“segment width”无法改变其阻值。   如图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请问如何修改CDF,我的主要问题是“CDF Parameter”比别人的少了几项,导致修改“segment width”无法改变 ...

你知道在哪里打开CDF吗